楼主(2020-09-27):
请教论坛里的各位技术大拿我这电柜布局合理吗?如果不合理可否提出宝贵的建议,谢谢啦!
PS:空开旁边的是伺服电子变压器。放了一段线槽代表那一段是线槽。开关电源旁边的是菲尼克斯端子。

网友A:
永宏的很受欢迎呀.见很多地方在用.

网友B:
开关电源用导轨式的,好看不少。安装也方便

楼主:
嗯嗯好的。整体布局这样可以吗?

网友C:
一般空开放最上面,伺服驱动器放最下面。

网友D:
我排就最上是变频器,最上的横槽就可以不要。下来是断路器,可能的话加上开关电源。再下来是一行或两行是plc,其他控制器,继电器之类的件,最后是接线端子。

网友E:
不建议用电子式变压器,马达功率不大,考虑接单相。
驱动器可放最上部,与顶部距离有要求。

网友F:
看起来确实不太协调,有些杂乱。驱动器要么最下面,要么最上面,刹车电阻换到机柜侧板或顶板。
用得最多的布局,最上排空开电源之类,第二排PLC等控制类,第三排伺服器驱动类,最下面端子类。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前辈,用伺服电子变压器有什么缺点呢。现在三个驱动器其中只有一个是220V的需要接伺服电子变压器,另外两个都是38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