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7):
海泰克PWS 6600触摸屏显示,COM 2:connec t io n 1什么故障,哪位师傅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没有通讯了。检查plc、屏的通讯口,连接的通讯线。如果知道屏通讯口的设置,进屏com2的通讯设置看看。按下图的拨码,可以进设置。

网友B:
先确定通讯线是否正常再做下一步检测

网友C:
与PLC没通讯上;
用PLC编程线确认下编程口是不是好的,是好的换条通讯线,还不行就是在屏上问题了;设置没问题就是通讯口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