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7):
变频器是正弦303-15kw的
现在有些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大师:1.开机屏幕显示的频率会在大概-3到+3区间乱跳大概2s,然后归零。
                        2.0hz条件下按下启动后,频率又乱跳个1-2s,然后归零。
                        3.用外接电位器调速,轻轻动一下,频率就很快到50hz了,此时无法进行任何调速(电位器好的),输出电压也和频率一致。
                        4.点动正常,改变参数尝试键盘电位器调速,但不行。启动关闭键盘都行,就是只能外接电位器能调速

我简单的想是不是1.参数有问题,尝试格式化  2.面板有问题,换面板

对于以上问题请各位大师给点建议,没什么头绪,硬件会不会有什么故障?

楼主:
加减速时间,频率之类的参数都很正常,

额,抱歉,不知道我怎么不能回复帖子,发布是灰的。所以我只能在这说下,电位器是好的其相关电压也是正常,就是和频率不能对应,一动就50hz了,再也不能调速。
我现在换了块面板还是这样,我很怀疑是不是cpu板出问题了。如果是cpu板有问题那大概在哪里

网友A:
检查电位器接线。跟换一个质量更好的电位器。。。

网友B:
第一,数据格式化
第二,接电位器后测量模拟量电压是否对应频率变化
第三,做一下自学习操作

网友C:
先看看设置是什么样的控制是端子控制还是面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