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接触器和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20-09-28):
我打算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在接线的时候还用再一个接触器接在变频器前面吗?这个主要起到了什么作用?还有就是如果用了变频器它就能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了吧,不用再加接触器来控制了吧。

网友A:
接触器接在变频器前面,可用于分别进行工频 / 变频控制双电源运行,以防同时供电,而普通的正反转根本不需要,因为变频自身可以满足。

网友B:
如果没有其他控制,就一个变频器单独控制一个电机,接触器就可以省了,至于正反转变频器上有正反转的控制端子,你到时看变频器的说明书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好的!

网友C:
正反转切换用面板或控制端子来操作,而不是通过接触器切换;
安装接触器可以断开变频器电源,维修时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