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8):
排线系统,由电机带着滑块做直线运动,在机械装置的配合下,实现了来回运动,线盘一直旋转,设置了起始点和终点,两边有位置限位接近开关,电机尾部带一编码器,由此可以均匀的把线分布在线盘上。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报警信息是驱动侧超过极限。但看到的是,在距离起始点几个厘米的地方,线堆积起来了,堆积宽度有5厘米,问下各位师傅,此故障是由编码器造成的还是机械部分有问题造成,还是其它的电气有问题?

还要向各位请教的是:正常运行情况,如果突然没了反馈,电机是马上停止吗?

网友A:
运动过程中检测限位信号,如果没有信号就要怀疑是排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