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ll

楼主(2020-09-28):
一台塑料切粒机,原来3kw电磁调速方案,后改4kw 6极电机,变频器用海利普nv 5.5kw 简单设置参数,以及自学习。带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负载重,声音是吃力的声音,但是检测电流,还在轻载状态6.5a”在熟料进料吃力时,变频器速度下来,频率往下掉。慢慢掉掉到0,然后又自己网上爬。这时由于生产原因是要把负载甩开的。

网友A:
是否设置失量控制模式?这种设备如果卡着重新启动就很吃力了……

网友B:
这是说变频控制特性太软?提升转矩功能呢?是否管用?

网友C:
原来3KW的电机都可以,现在4KW6P的倒不行,电机不带减速机的吧,或者调整变频器关于转矩的参数试试。网上查了下电磁调速是恒转矩的,差距就在这里了。

楼主:
用的海利普nv矢量控制,默认就是恒转矩,高速负载补偿,低速负载补偿都增加了,掉频率是在机器产生吃力时,一般情况是可以回上去,但是有的时候就会一直掉到0,停机,然后再加速。而且检查了直流电压不变,电流输出也就在轻载状态6a左右,变频器是13a的5.5kw,而且不报警<img onclick=openImageUrl("http://static.gkong.com/bbs/files//uploadImages16/405f036fe29d46c693a06477679e820e004383c0.jpg") src="http://filestools.gkong.com/thumbnail/1024/bbs/files//uploadImages16/405f036fe29d46c693a06477679e820e004383c0.jpg" alt="图#Screenshot_2020-09-28-12-14-11-393_com.android.browser.jpg"/>
最后修改:2020/9/28 19:23:25

网友D:
如果你这个电机是带旋转刀头的那个,不会出现这个状况,如果是带压轮牵引的那个电机,出现这个状况说明你速比不对,先把速度调合适再说,还有一个是变频器默认的是4极电机,你现在用的是六极的,这个要自己设置进去,设置好后再经过自整定都会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带压轮牵引,后面才是刀,一起的,我设计了电机转速,也自学了。还是有那问题,不是特定次次都一样,有时很吃力也没掉频率停机,有时稍微吃点力频率就一直往下掉,到0,然后工人剪掉料子,一会就又起来了

网友E:
变频器参数,限制电流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回答,第一我检测过降掉频率时电流还没到电机而定,9a 只是6a 变频器找遍手册没见到限制电流参数

网友B:
如果自己处理不了,找制造商技术支持求助。就是输出的力不够的问题。很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