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8):
小弟公司有2台空压机,分别为75KW和55KW,计算电流为(75+55)*2=260A,选择电流互感器变比为300/5,电能表为5A的。不知道是否合适?

网友A:
同时开么,不同时开可以,同时开建议再升一档,电能表是1.5(6),没有5A的

网友B:
应该考虑启动电流……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变比400/5 比较好

网友D:
错时启动 互感器加一挡  400/5

网友E:
需要考虑下启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