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脉冲输出指令plsy和D R V I区别

楼主(2020-09-28):
各位大神下午好,三菱plc指令plsy和drvi都是用于输出一定数量的脉冲,那什么情况该用plsy,什么情况该用drvi,两条指令的使用条件有何不同?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A:
PLSY只是单纯的脉冲输出指令,DRIV是相对位置指令,之前的FX2N主机是不支持DRIV指令的;

楼主:
如果要求输出5000个脉冲,是否用plsy和drvi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求输出5000个脉冲,是否用plsy和drvi都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

楼主:
还有两天中秋国庆长假就到了,祝各位节日快乐,玩的开心

网友C:
脉冲指令没有方向信号,但是定位指令有方向信号,且方向信号可以通过指令中的地址自动判断是否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