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8):
想请教一下两个问题:一、PLC向Matlab中写real型数据时,Matlab应该使用那个数据类型进行读取?还是读出每一位寄存器的数,自己另行转换?
二、Matlab向PLC写real型数时,应该如何写入?转换为16进制数然后分别写入寄存器中?

网友A:
一、这个问题需要高手回答.
二、连续读取两个寄存器就可以了,因为1个寄存器占用的是16位,所以需要两个组合成32位,但是精度会有点损失,如果你想在传输中不损失精度,可以把数据放大倍数进行传输[x10000 放大成整数].
在PLC中声为Real数据,不需要转换,就能直接显示浮点数。例如:存在IW50[占用4byte IB50-IB53],声明数据类型[Real] 地址[ID50] 占用2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