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请哪位学长帮忙解答下(初学中,最好有具体的过程,谢谢!)

楼主(2020-09-28):
图中红色C=="这是什么意思?下面几个问题,请帮忙解答下,具体过程说下;不胜感激。

楼主:
这张图片比较清晰点

网友A:
C类型是字符?
我不会C。
C=="
是判断如果“C”变量=字符“"”吧?

网友B:
当C等于空的时候?

网友C:
字符串类型,"",基本就是判断没内容。

网友D:
==就是是否等于后面这个变量,等于判断就是true,否则就是false
""代表字符串内容是空白(这个空是有内容的约等于空格,不是没有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道题后面的问题怎么解,若输入: a b c , 则程序运行后,输出结果为___ , c的值为___ , a的值为____。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道题后面的问题是,若输入: a b c , 则程序运行后,输出结果为___ , c的值为___ , a的值为____。

楼主:
输入a b c , 为什么输出结果为3 c的值为, a的值为1 ?

楼主:
我这样解的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是否等于后面这个变量,等于判断就是true,否则就是false
""代表字符串内容是空白(这个空是有内容的约等于空格,不是没有的意思)
不是等于空格,是开辟内存空间,但是里面没存任何东西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拿过一个盒子,但是里面不放东西。
还有个null,是连内存空间都不开的意思。理解为连盒子都没有。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对你说的才是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