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8):
一台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1.5KW)一拖二 要求实现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扭矩控制方式)要求外部模拟量信号由-10V-10V切换时 能实现电机扭矩的实时改变并换向 同时还能实时控制扭矩模式下电机的速度限制值,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无传感器,怎么确定你的扭力到了呢?

网友B:
你这是定制变频器呀,量大不?量稳定不?一年的出货量有10万台以上不?

网友C:
力矩控制的话,一拖二有点难度,如果你不用编码器,变频器只能实现力矩电机的功能,但是实际生产中,好像没有哪类的生产线要一个变频器同时带两个电机,并这两个电机处于力矩运行模式,如果你用编码器,那只能带一个电机,现在变频器又不贵,还有你的电机才1.5千瓦,干嘛不考虑一对一的模式,非要钻这样的牛角尖?如果你是学生党,你的老师出这样的课题的话,有点呵呵啊

网友D:
用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对一个电机的控制会做不?如果会。那就照猫画虎,把两个电机看成一个电机,还是这么控制不就结了?实际也是两个电机当作一个电机来用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