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8):
请教一下,伺服驱动器和电机都是同一家的,准备空载试一下。结果不受控制、电机直接飞车

网友A:
伺服不是变频器;

网友B:
有电流环。改下参数。

网友C:
关键是电机的编码器接口与功率大的伺服控制器是否一致。

网友D:
伺服驱动器里面可以输入电机功率参数,大马肯定是可以拉小车的,前提是大马知道它拉的小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