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9):
前辈们有没有用两台三菱FX系列PLC通过威纶通HMI交换数据的案例,如果有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本是走IO接线方式的,交换的信号少了还好,随着生产的需要,交换的数据比较多了,这样不仅浪费IO资源,接线还非常麻烦。

网友A:
说一下PLC和触摸屏的具体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FX-3UC一台带网口ADP+FX5U一台+威纶通MT8071iE,谢谢!

网友B:
难道还有用IO来传送数据的?

最次也搞个串口来交换数据吧。

资料传输-背景 或者窗口,然后选择 源地址数据类型,大小,目的地地址数据类型,大小同源地址就OK了。还有传输间隔时间,

网友C:
只要你2台PLC联机了触摸屏,直接写脚本就可以交互数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