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9):
是用急停断电、还是用急停禁止所有输出、还是用急停在程序中做暂停处理?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指停止所有的动作吧。

网友B:
急停还做暂停处理,这不是开玩笑么,急停当然根据工艺要求来啊,例如没有停机要求的,那么就直接断电,例如不能直接断电场合的,那么停机是有规范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赞同!

网友D:
看工艺吧

一般理解,急停是停止所有动作,气源,伺服控制电源都要给断开。

网友E:
我的理解跟楼上是一样的。正常停机或者说停车才会考虑工艺。

网友F:
看情况,遇到过有的把急停当复位用。。

网友G:
急停,顾名思义就是紧急停止,为了确保在发生意外时及时停车,以达到减少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设备以什么样最快的方法达到最快停车就使用什么方法,大多数情况下,断电最快,但是也有行业断电会造成惯性运动反而不好,所以根据不同工艺设计不同急停。

网友H:
急停,对于电气与机械选型都有要求的!!
例如那种单线圈控制的2位5通阀,只要气缸不在2端位置,上电断电都可能导致气缸运行,这个玩意没法配合急停瞬时停止机械动作!!

网友I:
这个看工艺看行业的吧,比我这里EMO、EMS的以及其他停止级别甚至暂停级别的报警处理都不一样的。。。一般只有EMO紧急断电按下才会断电,EMS及其它急停级别的情况下伺服做急停动作,剩下的大部分都是常规减速停止就好。

网友J:
我曾经做过一按急停,设备上所有气缸缩回,因为设备气缸做顶起物料对正上方点位。有时对不正时容易坏件。还有一伺服有两种停车,急停时超快速受控停车,普通时按减速时间停车。综述还是根据设备特点做急停处理。

网友K:
看工艺要求,比如机床类的,就不能马上停止,不然刀具卡在工件内出不来。我们做的是停止所有输出(伺服STOP,气缸复位),延时100ms后再断它们的主电源

网友L:
急停,一般有两种。一个是快速停车,一个是安全停车。所谓快速停车,就是要求旋转轴以最短的时间停止。就是先做紧急刹车制动,再通过机械抱闸抱死旋转轴;所谓安全停车,就是要求此时立即切断旋转轴的动力电源,让旋转轴失去动力,自由滑行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L:
简单明了,懂了!

网友L:
一般没有涉及人身事故的急停保护,都是采用迅速切断动力电源的那种安全的惯性停车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