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段程序我该怎么理解?

楼主(2020-09-29):
(无正文)

网友A:
比较冷门的PLC,参照其他品牌编程规则,程序中应该是循环256次,每次自动加1。建议初学者开始时应选三菱、西门子、欧拇龙等常见品牌,待熟悉后再学冷门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冷门的PLC,参照其他品牌编程规则,程序中应该是循环256次,每次自动加1。建议初学者开始时应选三菱、西门子、欧拇龙等常见品牌,待熟悉后再学冷门产品。
楼主的贴图就是三菱的,SM400那么标志性的寄存器.....
通过变址循环置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手册上例程很相似,同样的原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就是对M10001后面的256个M的边沿进行侦测嘛,上升沿结果放在L2001后的256个L(置位),下降沿放在L3001后的256个L(置位)。后面应该有地方复位这些L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