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9):
施耐德ATV61变频器维修内部元器件爆炸故障描述:客户的一台施耐德ATV61 75KW变频器在工作运行中突然出现炸机,导致其前级空气开关跳闸。能明显闻到烧焦的味道。

施耐德ATV61变频器维修内部元器件爆炸故障原因分析:检查发现变频器的转轴卡死,散热通道明显堵住。所以变频器的主散热风机损坏,电源卡上有明显烧坏的迹象。因此判断是变频器工作环境灰尘比较大,导致变频器风道堵住,散热风扇卡死,引起了变频器过热情况严重,因散热风扇电机卡死电源开电流过大,最终损坏了其内部的元器件。经过详细的拆机检查变频器内的IGBT模块损坏了4个,驱动板损坏、2个主散热风机损坏及散热风机的电源卡也损坏了。

施耐德ATV61变频器维修内部元器件爆炸故障维修过程:

第一步先清理变频器散热通道的灰尘及油污,并对变频器进行全面清理。

第二步更换已经损坏的IGBT模块及驱动触发板。

第三步更换新的变频器散热风扇及风扇电源板。

第四步测试变频器主回路性能是否良好,然后通电对变频器进行空载测试,测试其更换的元器件是否能正常工作,空载运行正常后要对变频器戴带负载测试,检测发现显示电流和实际测试电流一致。

第五步将修复好的变频器送回现场安装,带上75KW的电机运行正常,散热正常,电流也在额定值的范围内。变频器彻底修复。

网友A:
变频器风扇损坏,应该报警。变频器过热。为何没有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