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9):
如果全开还达不到设定压力,就让控制器保持输出最大值或者保持输出最小值?

有师傅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A:
个人理解类似恒压供水啊,压力不到不停泵的。器件要看你是电流控制还是电压控制,增加PLC控制方式也不一样的。

网友B:
如果全开还达不到设定压力,就让控制器保持输出最大值或者保持输出最小值?

如果全部打开还达不到设定压力,应该就要报警了,提示看一下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C:
这个题目有点绕啊,阀门全开都不够压,说明系统设计有问题啊,阀门全关了,还是超压?那就更加不可思议

网友D:
  全开还达不到给定压力,首先看设计是否核算了控制阀的流通能力(即流量系数的计算)。如果计算了则应看工艺提供的参数是否正确。 只有在控制阀选型正确的基础上再去检查其它的原因。

网友E:
达不到设定值,就应该保持在当前的饱和输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