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9):
有人说纯粹的冰(表面不含水)是绝缘的,我用万用表在呼市冬季户外测量也是如此(反正电阻很高显示无穷大),

网友A:
仔细一看,是万用表测量的!你搞笑吗?先生!

网友B:
数字万用表电压通常只有9v,用来绝缘是否合格是不准确的。

网友C:
纯水不导电,做成冰块应该也不导电吧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那个万用表有500V兆欧表功能,还的的确确是万用表

网友D:
任何东西都有击穿电压把.

做实验倒无所谓,我知道水里加盐,导电率还不错~

网友E:
等冬天还记得我也试试

网友F:
客户有中频炉,晶闸管是水冷的,不做任何绝缘的那种水冷方式,直接用自来水。我第一次看到惊呆了!这不通过水短路接地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客户有中频炉,晶闸管是水冷的,不做任何绝缘的那种水冷方式,直接用自来水。我第一次看到惊呆了!这不通过水短路接地吗?
家用电热水器电隔离墙受枪躺倒中。

楼主:
那个所谓的家用热水器防电墙,纯粹就是狗屎垃圾,增加一点点水流长度就可以防止漏电?这个跟那个家用电表加个电容就可以省电那种所谓节电器一模一样的产品

网友H:
回复 网友F:
晶闸管与散热器之间有垫绝缘云母片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H:
没有绝缘片。就是水路与电路完全就是直接相通的,后来论坛上也看到过,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绝缘片。就是水路与电路完全就是直接相通的,后来论坛上也看到过,就是这样的。
实际上,干净的水电阻率还是很高的(自来水在15℃时电阻率应大于1300Ω.cm),譬如家用花洒的水管长度超过2米以上,且其内部塑料管径大多数是6mm,此时只要热水器外壳接地良好,哪怕热水器的电加热丝故障直接接触水,基本上不会电死人(那些不按照规定接地的例外,一般均需要接房间等电位,另外就是洗澡间地面不得有较多盐分,这种盐分一般是洗衣服、洗衣液或者其余垃圾或者清洗剂产生的残留所致)

网友I:
回复 网友C:
不是不导电 是电导率高 如果混入电解质 电阻急剧减小

网友J:
用的什么水?
用二个电极与水一起冰冻,难后接入220V,通电试试

网友J:
或者用高感度液位控制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