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30):
触摸屏是普洛菲斯的Proface PFXGE4401的COM2口和西门子CPU226的COM1口进行RS485通信,现在通信不上了。

经测试 ,通信线没问题,屏也没问题,怀疑CPU的通信口有问题,想知道 ,普洛菲斯的屏和CPU226的COM0口能否进行通信,怎么设置 呢!

网友A:
你这个是曾经好使过还是说头一次呢?如果曾经好使过,那你检测一下226的口吧。如果不是那就是通讯设置什么的好好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曾经好使过还是说头一次呢?如果曾经好使过,那你检测一下226的口吧。如果不是那就是通讯设置什么的好好查查。
以前是好用的,最近才发现有问题

网友B:
有RS485的线,监控下通讯数据

网友C:
用电脑连CPU226试下通讯口还是不是能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RS485的线,监控下通讯数据

Z版 ,是这样的,我电脑连接CPU226的时候 ,COM0是通信没有问题,但COM1口不行,提示如下:

COM1和普洛菲斯触摸屏的COM2口进行通信 的。

网友A:
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试com1,com1我记得不能下载程序(但有点模糊这个,不敢肯定)。

网友C:
COM0 COM1都可以与电脑通讯的,关键是2个通讯口可以设成不同的通讯波特率及设置,你可以把PLC运行开关放在STOP位上再联一下,另外如果设的是187.5K速率,你普通的下载线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