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30):
请教一下各位,MOV D80 K4 Y0 为什么指令提示出错,无法输入到梯形图上去,我看教材可以的呢

网友A:
是不是应该是 MOV D80 K4Y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真是这样呢,没有空格,直接K4Y0,谢谢了

网友A:
也是初学者,能帮到你就好。

网友B:
K4Y0是一个操作数,中间不能有空格

网友C:
格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