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个接近开关的安装问题?

楼主(2020-09-30):
我的接近开关有正负极和信号线三个端子,与plc连接时将信号线与plc连接就行吧,还需要为plc的公共端供电吗?
我还有其他的普通的按钮开关只有正负极这个是不是不能连在和接近开关连在同一个公共端的输入点上啊,麻烦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另外:用的是西门子plc,外部的开关电源进行供电。
这样画对吗?

网友A:
三线接近开关应该分NPN和PNP,如果你直接连PLC需要做区别的,当然你也可以用继电器做过渡的。如果PLC可以更换源型输入或者漏型输入的话更改下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B:
接近开关区分好二线、三线、电源电压、PNP/NPN 、常开/常闭等参数;

网友C:
去现场接近开关电源最好和plc电源分开,避免因现场线路故障造成系统停止。

网友D:
接近开关的电源和PLC输入端公共线的电源接到一起就行,也就是和其他的旋钮开关、按钮等接到一起,接近开关的信号端接输入点。接近开关分PNP和NPN两种类型,看你的图纸应该使用PNP型接近开关

网友E:
接近开关正负接电源正负,然后信号接PLC的DI接口,接近开关的负极接PLC的电源参考地。

网友F:
个人觉得,电源接plc的公用电源,三线接近开关也分,NPN和PNP的,如果想通用就得用中间继电器转换
,

网友G:
对于注册时间:2008/1/1的大佬来说,居然还问这种问题,大佬,天天浑水摸鱼吗?

网友H:
三线制接近开关的接线:红(棕)线接电源正端;蓝线接电源0V端;黄(黑)线为信号,应接负载。而负载的另一端是这样接的:对于NPN型接近开关,应接到电源正端;对于PNP型接近开关,则应接到电源0V端。

网友I:
三线制的都是1+3-4信号,两线制的传感器就是直接通断电压,传感器就是一个开关,PNP跟NPN是看4号线输出电压。

网友J:
近接开关与PLC的1M不是同一个电源,按PNP规则沟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