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30):
我在改造一台捻线机的过程中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捻线机静态构件有一百多斤重,它的两端通过轴承坐在机架上,旋转的线绳通过一端轴承的内孔套传输到静态构件中的收线棍上,为了检测收线棍的转速需要将收线棍上的两线制接近开关信号通过轴承套上的滑环传输到外面,当时为了图省事只用了一路滑环,地线借用了设备金属体,试车的时候设备在启动过程中计数还算正常,一旦转速提高后信号中断,开始以为是变频器干扰引起的,加了许多抗感扰措施不见好转,无意中发现当设备转速提高后接近开关的指示灯完全熄灭了,用万用表测24v电压为零,测滑环一路电阻正常,测金属地线,轴承的内外套之间电阻接近无限大,尽管上面坐落着上百斤沉的东西。

网友A:
用轴承滚珠传导弱电的电力信号?不稳妥的,添加导电滑环吧。

网友B:
润滑油绝缘

网友C:
理论上通过轴承导电会对轴承寿命有影响,我们这有一台70kw左右(记不清是多少马力了)进口电机特意加了一个碳刷为转子轴放电

网友D:
低速或静态,你可以认为是导电的,但高速时候状态根本不一样,要可靠就要用导电滑环

网友E:
轴承转起来滚珠就产生油膜了。估计是这个原因。

网友F:
君不见:汽轮发电机的轴都是单独接地的,嘻嘻

网友F:
你的才一百多斤,汽轮机转子可是几十吨几百吨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