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通讯BD板问题

楼主(2020-09-30):
我用485通讯RS协议,485线上连接有上位机和485继电器模块,D10接受数据时寄存器数据位置不固定,首字节会到D10、D11、D12里面。但是用国产PLC模块就没问题,是不是485板接线的性质有影响

网友A:
通信协议是否相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