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1):
FX3U BD485与信捷触摸屏连接,请问一下是要设置什么地方才能通信上?用串口助手看到485总线上触摸屏是有信号发出来,但是PLC这端没有。

网友A:
485bd在软件里设置对应的通讯参数并重新上电后生效,屏的软件里也要设成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的太感谢了,又帮我解决了一个问题

网友C:
走计算机链接协议,即就是专用协议,要么在编程软件里设置,要么梯形图里写一段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