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1):
三菱PLC FX3U BD485可以同时接触摸屏和变频器吗?因为下载口被触摸屏的线占用,监控程序运行不方便,而且下载程序时老是要插拔,想把触屏换一个通信接口。
   还有各位有没有用过485BD和信捷的触摸屏通信,今天试了半天,格式改对了,还是通信不上,很奇怪

网友A:
编程口连屏,485BD又要同时连屏与变频器?同时连二个触摸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连一个,把触摸屏换到485接口上面来。 现在485和触摸屏是连接成功了,但再加入RS485-RTU与电压表通讯的步骤后,屏这边就连不上了。 是不是这两种同时连接有冲突? 现在电压表和触摸屏都设置成同样的通讯格式: 9600,8位数据位,2位停止位,无校验。  单独使用PLC与触摸屏连接是可以的, 单独使用PLC与电压表通讯也是可以的。但两个硬件同时都用485时,触摸屏就通讯不上了,请问一下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plc与触摸屏通讯时,触摸屏为主站。PLC与电压表通讯时,plc为站。同一个通讯口不能即是主站又是从站。
你这个方案我觉得可以触摸屏与电压表通讯,应该触摸屏还有个232口的,可以用这个口与电压表通讯,走MODBUS协议,不知你的电压表有没有232口,如果没有就加个232转485串口转换器。当然如果你的触摸屏还有485口那最好。那么电压表的数据进plc可以用触摸屏的数据传输功能,把电压表的数据通过触摸屏传送给plc。
你最好提供一下触摸屏的具体型号

网友C:
再加一个485ADP 用来485 .DB用来触摸屏

网友D:
PLC只有一个口?
屏不应该只有一个口吧?
屏的一个口连PLC,另一个口连MODBUS-RTU

网友E:
回复 楼主:
单独连都可以的话,怀疑是通讯口站号重叠了,通讯口站号改一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