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1):
请教各位大佬,想要对光电开关两次导通之间的时间进行计时,该如何编程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佬,想要对光电开关两次导通之间的时间进行计时,该如何编程实现?

网友B:
三菱的好像有专门的脉冲捕获指令好像。

网友C:
2楼版主的是一次通断之间的时间,楼主要的应该是两次导通之间的间隔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楼版主的是一次通断之间的时间,楼主要的应该是两次导通之间的间隔时间。

因为两次导通的测定时间的编程更简单。

网友C:
用时再修改一下,上面这个是间隔计时,1段计时,1段不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