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SP怎么接线

楼主(2020-10-01):
第一次用,不太会接线

网友A:
跟我现在调试的系统一模一样

网友B:
。。。。。开启度假模式 : 躺床上,看电视,啥也不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现在调试的系统一模一样
那就指导一下

网友C:
如果是我,我会先电源接上,然后再和PLC组态好,最后研究接线,监控PLC对于的IO值,不对的时候再研究接线。
是在看着说手册搞不定,百度一下例子啥的。找不到最后再问问论坛发帖,顺便水水经验。
国庆节也不休息吗,
这么多AI AQ 不便宜吧。
我只玩过第三方兼容PN的远程模块,几百块钱,I,Q AI AQ都有,还带RS232+RS485 太强大了

网友D:
2.5毫米螺丝刀压插线孔边的小片,把剥皮导线插入接线小孔,然后松开螺丝刀压片,手拉一下线,拉不出就是线已被弹片压牢固!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哈哈,楼主要的是这个接线?不是那个接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