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1):
棘轮直接安装在电机轴上,当在送料的时候遇到卡料,电机内部电流会增大,

比如正常工作的时候,电机发500个脉冲,运行的电流是,0.3A(我只是假设)   在送料的过程中,如果有卡料,电机事必会增加电流,这个时候,能不能设定马上报警,,

目前只是完全转不动,电机才会报警,(工作中这样不行,)我想设置电机输出的扭矩小一点,遇到卡料能感应的到

网友A:
扭矩限制不就是刚好用上么,看看手册。

国庆节不休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在驱动设置,还是PLC加命令?

休息在家想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在驱动设置,还是PLC加命令?

休息在家想问题呢

以前用过台达的,依稀记得

开启伺服扭矩限制(DI开启,可以设置为常闭不用接线),并且给定限制值(注意正反转)可以伺服面板或者软件写进驱动器,应该也可以通过通讯口给定。随意吧

选一个没用的DO作为扭矩达到输出给PLC报警。

问N次,不如自己仔细看一次手册,然后给出大概方案,有硬件自己接线实验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松下手册有的,但是目录太多,真不知道在哪里看,我也是一个初步者,这些对于我来说,确实问的太深奥了

网友B:
这个居然今天还在努力,估计也是被自动化技术所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办法,不懂,想要往里面钻,只能在这里不耻下问了呀

网友C:
你这个料带,就算不设置力矩那些,伺服也会报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小卡料,没有报警呢,所以想设置

网友D:
看图,那部分好像是传动链条啊,这么小的链条一卡就会跳链了,是否可以搞个传感器检测链条是否跳开呢?

网友E:
工艺上的卡料,想用在电控上预防?好像治标不治本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