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设备异常

楼主(2020-10-01):
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下位机是三菱fx3u上位机McGS,现在问题上电触摸屏显示设备异常,进不了系统。与三菱PLX连接线拔掉或插上,屏幕上什么反应都没有,只显示设备异常
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下位机是三菱fx3u上位机McGS,现在问题上电触摸屏显示设备异常,进不了系统。与三菱PLX连接线拔掉或插上,屏幕上什么反应都没有,只显示设备异常

网友A:
你这是被锁了吧

网友B:
我猜做HMI的时候,检测到和PLC链接异常就会显示在这个画面。

个人感觉比较坑,可以做个弹出画面吧

楼主:
不太清楚,我是今天去修设备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难道设备厂商时间到了催着要交费了吗?能破解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我是今天去修设备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难道设备厂商时间到了催着要交费了吗?能破解吗?

首先要联系设备厂家处理。

正道不是破解,当然,论坛看到新版本的这个屏大神也能破解。

网友C:
显示这个第一时间先看看PLC是否在正常运行,再根据图纸查看一下机台的急停和保护联锁是否已经动作,如果是时间锁造成的做成这个画面的,那个设备厂家的设计该拉去先打50大板,给工控行业丢脸

网友D:
感觉像锁机了,如果是触摸屏底层出问题,不可能显示设备异常这样子四个大字的。

网友E:
联系厂家, 可能是屏与PLC通讯不上了,厂家设计的提示,如果设备买来不久,那也有可能是厂家要你们付款了;

网友F:
只有2个可能
1.通讯异常
2.被锁机了,这个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G:
可以肯定得是,这个界面是自动化设备厂家刻意显示的界面,不是啥触摸屏厂家搞出来的,所以优先联系自动化设备厂家。
至于能不能破解,这是后话。

先让公司领导出面和自动化设备厂家沟通谈判,谈判破裂和谈判失败了之后,跟自动化设备厂家彻底翻脸掀桌子了以后,领导才会通知你,公司悬赏低成本的破解方案,然后你再出面拍胸脯也为时不晚。

网友G:
不过这种破解,在内行看来还是不要插手比较好,毕竟关系名声,自己以后从业自动化设备行业的时候,也可能遭遇类似的困境,叫因果报应,除非开价合适,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网友H:
急停被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急停被按了
没有哪个工程师奇葩到按下急停连触摸屏显示的工艺界面都抹掉了的,除非最高领导授意人为指挥,外行指导内行,这其实也是锁机的一个手段。

网友I:
这个明显的是摧款的,报警不可能全屏显示。

网友E:
直接联系厂家,怎么操作厂家会告诉你;

网友J:
这个就是某个条件触发后弹出的报警窗口。
如果不欠钱那么直接找厂家。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就是某个条件触发后弹出的报警窗口。
如果不欠钱那么直接找厂家。
一看也是设备异常了
十有八九是和钱有关系的那种异常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回答,确定是被锁了。

网友L:
自己先试试读取plc程序
估计是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