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厉害?

楼主(2020-10-02):
卫汉FORD-ONE超强韧性防护涂料。4个普通纸杯喷上后(无说明厚度)可承受1.5吨重压。

网友A:
应该是需要特定条件的吧

网友B:
是黑科技涂层

网友C:
应该是说透水压有多少MPA吧,用喷涂工艺加工涂层,这个材料暂时没听说过

网友D:
没有实际视频,期待材料科技有新突破。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还是口红那种涂料更加厉害:当初你老婆涂点口红再转涂给你,然后就把你黏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