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3):
已了解到日本那边三相电压200V 60HZ。
因设备要在国内调试好再发日本,设备所用元器件都为单相220V 50HZ,也就是国内标准。能否不配变压器,国内用线电压220V 50HZ调试。发到日本那边用相电压200V 60HZ工作。能否可行。
如果配变压器需配多大容量。设备功率大概6Kw左右。

网友A:
要看用到的都是什么部件?功率多大?还有就是有没有受频率影响的部件?

楼主:
设备所有的元器件都是按国内的标准来采购的,包括伺服,开关电源那些。

网友B:
控制电源使用DC24V,开关电源选用宽范围电源,电机用伺服电机......
轻轻松松解决

网友C:
如果是国内标机配置  肯定要配变压器 正泰参考型号: SG-10 输入220V 输出380V  Y联接  频率60HZ

网友D:
只要没有变压器没有线包的电感元件直接接触电网,像开关电源、伺服控制器等,都没事的。只有电感元件对50或60Hz的频率敏感。

网友E:
日本的单相电源AC110V,开关电源之类很多是支持的,伺服驱动器接入三相的,一般小功率的单相及三相AC220V都可以,1KW以上三相AC220V,你到日本用刚刚好,还省了个变压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佬的意见。
设备主要控制PLC+伺服为三菱的。机械手EPSON的,关键还有一套视觉+工控机。这个就只能用220V的,就比较难办了。

网友F:
视觉那款,只要电源频率可以支持日本的60HZ就可以了,看你的题目中应该是没有泵,风机类负载的

网友G:
要求客户只能接入三相220V,然后自己从三相220V中提取单相220V的控制电源(双火线供电),如果关系到照明类,要加1:1的隔离变压器。至于50HZ和60HZ,要是开关电源,伺服类的,上位机供电等等,影响不大的。

网友G:
在台资玩进口的单相供电的电动工具,经常搞出冒烟事故,因为台资主要用日标电源的电动工具,单相110V的标准,疏漏直接插国内的220V插座,出事了才恍然大悟。

网友H:
设备必须要与使用现场沟通好,要陪专用变压器

网友I:
国内220V50hz,60hz基本上通用的,如果有电机类要考虑转速,我单位上次出口墨西哥的,就没有再加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的。

楼主:
查了一些资料。所需的大部分元器件大部分是日本品牌,支持200-240V AC 。现在就剩下视觉加工控机了,那个还得找供应商确认一下。

网友I:
视觉一步摄像头用dc12v供电,工控机一般是定制的PC机,应该也是220V供电

网友J:
国内很多工厂的设备都是3相 220V的交流电,也是正常的使用,PLC 电脑及开关电源都是双火线供电,

网友K:
这样讲吧, 如果客户能提供3线三相208V的电,那就简单了,单相电引两根火线,伺服三相全用就好。国内给台企制造企业做设备基本都是这模式,连伺服电子变压器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