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H或A1000驱动板电路图或高工指导(可有偿)

楼主(2020-10-03):
公司给了个任务,想用安川的控制板做自己的变频器,

网友A:
如果你是要做仿版的话,人家的主板的芯片的型号是很容易得到的,甚至你可以整个主板都可以买到,但是你只是做后面的功率块和外壳,没有品牌溢价的话,你的盈利点在哪里?除非你有庞大的安川用户群,并你的机子可以代替人家,国产的变频器价格现在比较低的。不可否认,安川的品牌溢价还是比较高的
【方案】
台达C2000变频器在油毛毡切割包装机上的应用

网友B:
很显然,想抄H1000或者A1000,然后用抄的全套方案自己找电子代工厂制版,在配套自研自制的IGBT模组。这样的好处就是用成熟稳定的品牌技术给自己铺路。感觉中低功率的变频器准入门槛比较低,所以国内的变频器品牌估计已经有上万个了吧?市面上有成套技术兜售的,建议尝试。
至于抄,感觉就算把硬件全抄一模一样,程序呢?处理器芯片的源代码有那么好破解嘛?万一人家量产方案的某些芯片是半导体工厂定制的呢?就算能破解,成本能接受吗?侵权的风险能接受吗?
所以要么购买或者技术合作入股,要么自研啰。
【方案】
气体型流量传感器在电力机车上的应用

网友C:
硬件好山寨,软件有难度,不是几句话的事情,需要的是技术合作,长期跟踪服务
【方案】
INVT-CHE在音乐喷泉上的应用

楼主:
哈哈,感谢两位大神指导,我们的话主要做的是一个特定行业变频器,小市场,但是是特定工况用的.需要特殊用品的认证,所以需要用CPU板,然后攥一个产品出来.驱动部分已经是现成的了,就是想升级一个控制板用于控制永磁.成套的安川H1000方案有的话是最好的,小弟也是刚入行不久,也没有资源,所以来这里问一下.看有没有有资源的大佬能合作的.

网友A:
如果楼主控制对象是永磁电机,可以优先考虑海利普的部分型号,直接就是现成的成熟的应用(空压机行业),估计费用会更低
【方案】
台达 EH系列PLC在聊城剑杆织机自动化系统中的应用

网友D:
硬件好搞,软件才是重点,如果要认证,EMC不是那么好过的。
【方案】
CNC | 画面截图方法

网友B:
既然要认证,干嘛不用整台安川?只用某个零部件会给你认证么?还要拆卸外壳给别人看控制板才能认证?
【方案】
子弹飞出的全过程,FLIR高速热像仪带你看清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