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3):
三菱伺服控制器MR -J2s -70A ,用什么软件可以,调试,下载,上传参数,中文版软件,英文看不懂。哪位师傅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A:
一个月了,参数还没搞定?
简单点就用上面的按键就可以读取及写入,一台花十分钟够了;

网友B:
已经停产的型号就不要纠结了。仔细看看说明书,不明白的问问代理商或三菱客服。弄转就成了。

网友C:
软件是英文的,而且那调试电缆也是特别的,不常用。这个停产的型号了,通过面板来改参数很方便的,常用的没几个参数,主要是控制模式,电子齿轮,脉冲形式几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