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3):
丹佛斯7.5KW变频器启动报警ERR16,去模块检查驱动元件都正常,不带模块可以启动脉冲检查也正常,装上模块启动就报警ERR16,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师指点

网友A:
16是控制电源检测故障,测一下报故障时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故障已修复,是脉冲变压器坏了更换后上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