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4):
国庆双节一天都没休。一个是韩国庆东锅炉控制器,一个是印刷机电路板够干一天了,大家节日愉快!

网友A:
图二是计长度的吧

网友B:
第一个图的控制器,某宝上有国产的控制板(没外壳),维修麻烦的话可以考虑直接更换。第二个图看上去像是计量段长的,但是图片中的插头只有两个管脚,有点不大确定具体用途了

网友C:
节日快乐,假期续费不足,明天要上班喽!

网友D:
芯片级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