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4):
朋友要我做一个小型超声波清洗机,用鱼缸那种超声波雾化器可以吗?这个玩意简单,直接丢进去就行

楼主:
一套12个超声波雾化头+电源,价格不到550,再用一个玻璃缸或者塑料缸甚至木桶或者瓷盆就好了,单独买超声波清洗机很麻烦,就是不知道清洗效果咋样?单头雾化器(大约36W功率)带电源一套90元,清洗功率看起来不足。

网友A:
雾化器能做超声清洗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超声波雾化器也是靠超声波工作,超声波清洗也是靠超声波工作,理论上完全可以,就是不知道实际效果

网友B:
功率!功率!功率!

网友C:
不清楚楼主具体的清洗物件,所以不好推断需要的功率,如果按照楼主的选才,建议还要增加一个水位检测开关,还要计算好震动头的分布位置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实际上超声波也是一个机械清洗的过程,要提高效率还是需要清洁剂的参与。举个例子,印刷行业大量使用的版辊超声波清洗机,要提高效率,还是增加清洗剂,价格还不便宜,大概是100块500毫升。现实生活中的超声波清洗部分的洗衣机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声波雾化器也是靠超声波工作,超声波清洗也是靠超声波工作,理论上完全可以,就是不知道实际效果
雾化的要及时补液,清洗的好像很少补液,它们的频率幅度应该不一样

网友C:
超声波震动头最怕的就是空载,如果空载,震动头一下就烧了,不论你是雾化还是清洗用途,不能空载运行,所以建议有水位检测

网友D:
没有接触过。
刚刚去搜了下,是需要水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79.67fb747cZSomjF&id=610294245146&ns=1&abbucket=1

这个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