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4):
电源都接好了,伺服那里坏有大神知道的吗,怎么修或者伺服内部那个元件坏了,有知道的大神告诉声

网友A:
主回路电源缺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这个故障是那个元件坏了,怎么修,求赐教

网友B:
这个不建议你自己修,直接发外维修点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会修吗

网友C:
发来我修啊

网友D:
你这个十有八九是接的电子变压器
一般驱动器是没有损坏的,无需维修
如果确认损坏,可以维修
秒杀台达全系列伺服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