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4):
H3U,库存松下A6伺服一套750W的,H3U输出频率高于15K伺服动作不正常,郁闷
方向+脉冲驱动,集电极开路驱动的

网友A:
伺服参数默认设置?

楼主:
更改:定位模式、集电极开路、5000转一周;其余没有更改多少

网友B:
松下低速脉冲端口是200K的,高速好像是2兆的,可能是丢脉冲,可以用松下调试软件打开监控看看接收到的脉冲和PLC发的是不是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