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4):
请教一个问题,类似于这种TXD RXD 信号是带24V电的吗

网友A:
一般不是.
要具体看.
有的是ttl电平,就是0或5V.
一般是RS232电平,-15~-3V,3~15V.
24V的很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类似于这种TXD RXD 信号是带24V电的吗
TTL电平信号规定,+5V等价于逻辑“1”,0V等价于逻辑“0”
RS232规定逻辑“1”的电平为-5V~-15 V,逻辑“0”的电平为+5 V~+15 V。
RS485规定正电平在+2V~+6V之间,表示一个逻辑状态;负电平在-2V~-6V之间,则表示另一个逻辑状态

网友C:
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RS232接口任何一条信号线的电压均为负逻辑关系。即:逻辑“1”为-3— -15V;逻辑“0”:+3— +15V ,噪声容限为2V。即要求接收器能识别高于+3V的信号作为逻辑“0”,低于-3V的信号作为逻辑“1”,TTL电平为5V为逻辑正,0为逻辑负 。与TTL电平不兼容故需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电路连接。

网友D:
九针串口带电源的,所以有些PLC就因为操作不当,极易烧毁通讯的串口。

网友E:
RS485的话电压一般不超过6V,RS232的话一般也不超过12V,24V的话你的通讯口要挂了;

网友F:
接口厂家都做好了,接对应口就是了,不用考虑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