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配线合适不

楼主(2020-10-05):
380伏绕线电机240千瓦,液阻启动。定子240,转子150。铜线。长20米。

网友A:
转子185的好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子185的好一点。
转子185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
转子用这么大的?

网友C:
确定用液阻启动的话,才20米的距离,这个配置没问题,前提是你的线不能是品质差的,必须是达标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