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尝试都做了,还是不能转

楼主(2020-10-05):
1.采用内部供电,VDD和OPC短接
2.使能也接了,CN1B 5和10连接
3.PLC程序也改用伺服指令
4.伺服也设置为AB相脉冲工作模式
5.伺服手动测试良好,电机能转
6.PLC输出灯亮,伺服接不到脉冲
7.伺服屏幕上没有脉冲显示,电机也不转

网友A:
不要外部脉冲,手动应该也可以转的吧。台达的就可以手动让转起来。你看手册有没有,手动如果转起来在查脉冲又没有过来

网友B:
是PLC没有脉冲输出,还是伺服驱动器没有接收到脉冲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动测试功能可以转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伺服没有收到。PLC的输出灯都亮了。

网友C:
试一下伺服电机自带的点动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伺服没有收到。PLC的输出灯都亮了。
1,接线,
2,伺服模式.(监控可以设置输入脉冲量把,这个直观),电子齿那些暂时不要动,好像默认是1mm/1000个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常

网友D:
怎么两个y1

网友E:
用示波器看PLC到伺服端子的脉冲信号,电平高低幅值是否符合要求?手动可以转,链接PLC不能转,那就是信号到了伺服不符合要求嘛。

网友F:
先看看有没有使能,方法是通电用手转动电机轴要转不动,接线按图来。

网友G:
伺服设成方向加脉冲

网友H:
接好线,直接连续脉冲发过去测试啊

网友I:
没回原点,用啥DRVA,用DRVI不香吗?

楼主:
DRVI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VDD应该是没有过来OPC这边

楼主:
回复 网友F:
CN1B的com出来要连到CN1A的OPC吗?

楼主:
感谢这么多热心的朋友

网友F:
引用 楼主:
CN1B的com出来要连到CN1A的OPC吗?

一定要,VDD COM OPC 这三个端子要连在一起,VDD是伺服驱动器提供的电源正极,用到的PP PG EMG LSP LSN SON 这几个端子实际上就是个光耦,你可以想象就是个灯泡,要想端子起作用灯泡就的亮,

OPC是 PP PG 的公共端

COM是 EMG LSP LSN SON 的公共端

先把公共端接上正极,为什么要接正极呢,因为PLC控制的是负极,所以公共端接正极,SG端子是伺服驱动器提供的电源负极,EMG LSP LSN SON 这几端子你现在不要通过PLC控制,所以就直接与SG负极相连,这样一端接正一端接负EMG LSP LSN SON 这4个端子就工作了。PP PG是通过PLC控制的,所以接到PLC的输出端 Y0 Y1,SG就接到输出端的公共端COM0  COM1.

其实这些在手册里都有详细说明的,在你的另一个帖子中8月6日我就截图告诉你了,昨天你的接线图还在接PG和NG,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你既然发帖求助,那么我们告诉你的方法你至少的去试一下吧,否则11月6日还是动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技术和人品双丰收

楼主:
回复 网友F:
换个说法。

我如果VDD只连CN1B中的COM,但是不连OPC。OPC用外部电源驱动不知道行不行?

这样的话貌似VDD只给SON,EMG这几个供电,而脉冲供电由外部电源供电?

网友F:
OPC可以接外部电源的正极,PLC的COM0和COM1就接外部电源的负极

网友J:
要是能转就12345678总有几个需要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以转了,谢谢大家

网友E:
问题自己搞定,这样最好。如何正确使用变频器,就印象很深了。因为把问题搞清楚了。自信心就满满的。

网友K:
接线问题  接线问题

网友L:
把PLC的型号,驱动器的型号详细的发出来,有助于他人更好的分析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完全同意。没有反复去思考和操作,始终没有最终掌握.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变频器,不管是什么牌子的,就是一个工具,因为制造商不同,所以,操作方法,特性等等都会不一样。所以,对于新接触的变频器,还是要做足功课的,才能得心应手。

楼主(2021-02-23):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无私的指导!

网友M:
搞那么复杂做啥?直接用MR Configurator,可以看到有没有接收到脉冲,接收了多少 很方便的

网友N:
接线没接对吧

网友O(2021-04-03):
18楼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