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6):
各位仔细看视频中这个挤压拉伸,我觉得神奇的是向上拉伸,而上面模具的外围又都是空的,拉伸长度有150,那个铝块就会那么听话乖乖的包在模具外面,且厚薄均匀。

楼主:
再来一个慢动作,就好像从下面长出来一样

网友A:
Y版,你需要一个华为P40

网友B:
1、冷压,不是热压,不存在加热系统,不存在冶炼系统。

2、既然是冷压,那么磨具孔底下就是必须要有现成的管道成品,往上推动进入公磨具杆。

3、为啥要放置圆形的材料底板?猜测是为了封底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Y版,你需要一个华为P40

这个是在抖音上下载的,慢动作是拍电脑播放的

网友C:
应该是像液体一样被硬挤出来的,挤出的方向当然可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像液体一样被硬挤出来的,挤出的方向当然可以控制。

方向可以控制这个正常,问题是这个没有外模的,只有一个内模,就有那么听话的紧贴着内模出来了

网友D:
我觉得那个放铝板的凹坑就是它的外模。
内模压下去的时候,内模和凹坑壁之间的距离就是成品的壁厚。

网友E:
看材料的,铁的就不行。这就是挤压的一种。

网友F:
模具有外模具啊,这个加工方式适合加工铜铝材料,这个长度估计铁或不锈钢就有点难度了,自动话水平还有待改进,没看见有安全光幕

网友B:
材质不一定是铝,外行看似复杂,其实挤压工艺应该挺简单的。

网友G:
巧了,这个我也在抖音上看了。。。不过作为电气的都懒得思考这种工艺问题了。。

网友H(2020-12-17):
回复 楼主:
放圆片的那里是底模,和內模之间有间隙,也就是料厚,挤出口的方向是顺着內模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E:
铁的也行,就怕机器和模具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