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6):
 在变频器维修与售后的过程中,我经常遇到客户打电话说,变频器不能启动。第一种原因是启动信号丢失,客户并不知情。第二种原因是变频器设置了急停,急停开关按下或接某种传感器的输出常闭点,导致变频器不能启动。第三种原因是电位器损坏或电位器在零点,虽有启动信号,但变频器没有输出,客户认为,变频器不能启动。第四种原因是变频器设置参数错误。第五种三线控制方式时 红按钮的长闭点由于某种原因闭合不到位,导致变频器不能启动。第六种原因是在恒压供水过程中,压力表的值高出目标值或压力传感器或远传压力表损坏。第七种原因是可能有连锁 比如油泵不启动 变频器也不能启动。第八种原因【面板控制时】按键损坏。暂时说折磨多。

网友A(2020-11-20):
上次帮客户忙现场处理一个恒压供水就是吧 压力表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