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6):
大家好,我们厂里plc与触摸屏,通讯老是中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又是怎么解决的问题的呢?我让老板买了一根带屏蔽的信号线,明天装上试试看

网友A:
RS485容易受干扰影响通讯.
RS232不能太长.

网友B:
屏与PLC距离多少米?四周有没有强干扰源?

楼主:
屏与plc大概60米,电缆沟里有动力电缆,使用变频器的很少,只有一个电动机

网友C:
RS485通讯线最好使用屏蔽双绞线,并将屏蔽层接地。

网友D:
这个距离,有时候出现断线就不奇怪的,如果你以前是可以正常通讯的话,建议你检查一下线是否已经存在有损伤,这个距离,我以前的处理方法是买原装线,然后剪断,中间用1平方的带屏蔽层的信号线驳接,单独穿管走线。前段时间处理一台印刷机,间断通讯故障,检查结果是线在一些拐角地方由于外力原因损伤

网友B:
6米还差不多;60米太远了;

网友E:
60米的通讯线,这是什么机器呀?

网友F:
可以用网线试试

网友B:
这么远想稳定的话用RS232转光纤的,到PLC那头再光纤转加RS232;

网友G:
就算是用网线,60米也到极限了,一般网线不能超过70米,否则数据延迟严重,最严重的就是数据丢失,传输不到位。现实中50米以上的,就该考虑上光电转换单元了,就是两头两个光电转换器,中间布设一根黑不溜秋的非常坚硬的光纤线,两头要用专业设备热熔接。

网友H:
60米不算远,估计还是有干扰之类的
以前做过一次欧姆龙的plc 触摸屏通讯,400多米的距离也不止了,普通的232、485转接器。   通讯是很正常的,

网友I:
可以加转换器,中间变成网络的,两头换回串口通讯。

楼主:
更换了带屏蔽的线,比原来好些了,不过还是有干扰,将就使用吧,能力有限,也不是高精准的控制

网友J:
使用422,降低波特率
与电机线并排再不屏蔽,败笔+败笔

网友B:
屏与PLC相距这么远当初设计的就不合理;

网友K:
加转换模块转485通讯
485比232稳定,而且成本低

网友L:
汕头罗克自动化维修中心很高兴认识你,一般思路,查看一下触摸屏的参数设置,如果参数确认设置好了,接下来就排查线路的问题。

网友M:
这个距离也不是不可以
如果不是屏蔽线会有干扰
建议单独穿管走线

网友N:
用网线吧,这么远

楼主:
使用几天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不过能使用,偶尔跳出来警告,开机操作慢慢的还能用,现在也不能耽搁生产,将就使用吧!

网友O:
回复 楼主:
转485通讯

楼主:
现在就是485的

网友P(2022-03-25):
欧姆龙NJ系列高端PLC精通讲解基础篇电子版视频NJ课程34讲
欧姆龙NJ系列PLC运动控制详解EtherCAT电子版视频课程25讲
大慨10G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L7gFynXjQ6MbE-U0TbxRw
提取码:7fo4

再发一套 视频教程Q FX5U CC-Link IE通讯控制MR-JE-_C伺服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tvr9cR4SVtx3lXp68k_Kw
提取码:nsdq
需要的大师请速度保存

发一套松下教程FP-XH 192节讲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Fd1CLpDPQFZ3cxb8-XMw
提取码:k7sa

楼主(2022-05-29):
现在好了,把同一个柜子里的变频器给转移出去另一个单独的柜子,现在没有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