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4401W与西门子CPU226CN无法通信求助

楼主(2020-10-06):
如题:GC-4401W与西门子CPU226CN无法通信,画面提示:
RHAA131:Target Node Not Found(PLC1)

楼主:
原来是能通信的,突然出了故障,触摸屏与PLC通信不上了,通信线一端连触摸屏COM2口,一端连接CPU226CN的COM1口,向各位高手求助!

网友A:
这种问题就是换线,换屏,换plc,一个一个换换试试。通讯线plc端用3 8,屏应该是12短接再接3(8),37短接再接8(3)。

网友B:
突然坏一般硬件损坏可能性大。打开PLC,测测通信端口两个大贴片电阻,或许有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就是换线,换屏,换plc,一个一个换换试试。通讯线plc端用3 8,屏应该是12短接再接3(8),37短接再接8(3)。
一开始就是怀疑CPU模块有问题,更换了新模块后,故障依然存在

网友C:
参数看着没有问题
连线没有问题的话,可能通讯口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就是换线,换屏,换plc,一个一个换换试试。通讯线plc端用3 8,屏应该是12短接再接3(8),37短接再接8(3)。
屏型号GC4401W,PLC型号CPU226CN,查手册通信电缆型号ST03-A2B-MPI21-PFE,但买来后通信不上。
查手册,屏侧1-3短接后接PLC侧3脚,2-7短接后接PLC侧8脚,4-8短接,6-9短接,买的新线接法和此手册一样的。
但测故障线和上面接法不同,线选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数看着没有问题
连线没有问题的话,可能通讯口坏了。
查CPU226CN和触摸屏通信口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就是换线,换屏,换plc,一个一个换换试试。通讯线plc端用3 8,屏应该是12短接再接3(8),37短接再接8(3)。
你好,这个接法线缆型号能查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就是换线,换屏,换plc,一个一个换换试试。通讯线plc端用3 8,屏应该是12短接再接3(8),37短接再接8(3)。
你好,这个接法线缆型号能查到吗?
最好打屏的客服问问吧。或者卖屏的代理。我们这这种plc屏通讯线都是自己焊的。

网友D(2021-04-13):
楼主,我和你遇到的报警代码一模一样,也是RHAA131,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们已经出现4块这样的屏。现在还是坏着没有办法修复。
当时直接更换一块屏,也有报警,有时更换就好了。谢谢

网友E(2022-03-01):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这边也出现类似的错误,当时你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