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6):
 前几天去买设备,无意中看到一个龙门式的三轴雕刻机,机械部分问题不大,电控东西都没了,打算买来玩玩,某鱼淘了块控制板   三套750W的便宜伺服(东元的 老古董)  装了个破电脑来用,今天把伺服都装上,Y轴电机却异响很大,有时候锁紧的时候都会震动很大并伴有刺耳尖锐声音,把刚性往下调了几个等级都不行,运转时候一下下的响,锁紧的时候有时候响声很大,有时候却没有声音,不带负载试着没有问题

初步怀疑是不同心导致的尖锐响声,但为啥锁紧也会响呢?是不是因为锁紧时候丝杆在别着劲?  手动转动丝杆   很轻松

有没有老哥遇到过同样问题的?

网友A:
有可能是轴承存在问题了。

网友B:
首先要区分噪音的类型,是电磁噪音还是机械噪音

网友C:
电机有问题,定位不准来回振荡,产生机械共振。

网友D:
那台电机换了吧;

网友E:
电机噪声刺耳时,电机震动吗?如果震动,是不是控制上有问题?比如说,放大倍数太高了?积分时间太短了?惯性比太小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