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6):
显示enter usb mode,按sys键没反应

网友A:
系统出错了,估计要重新COPY.

楼主:
一直停留在开机界面

楼主:
是更新固件吗?怎么操作求教

网友B:
不好搞,有程序直接换新

楼主:
电脑连触摸屏驱动一直连接不上

网友C:
我也碰到过,我是放置一段时间重新连,就可以写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