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一下电气装配工艺

楼主(2020-10-06):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的箱子没有24v直流,没有通讯,我认为就是怎么方便接线,方便检修,美观一些就行了。如果有通讯,有plc,就得想想怎么分开走线,尽可能避免干扰。

网友B:
线比较少的好像都不用走线槽,软线要折出相同的弯度来总感觉有点累,扎带是绑好了再接线,还是先接线再绑扎带。

网友C:
楼主的电气柜,很有规矩。元器件,接线都是排列整齐的那种。就像国庆阅兵一样,齐刷刷地。

网友D:
没一个柜子有接地排,差评。

网友E:
大柜子看上去好装一点,小柜子要命

网友F:
zh这种柜子本来就不适合装控制柜

网友G:
只有N排端,没地排

网友H:
我在1990年至2005年一直都有组装塑料机控制柜,从未用过线槽走线,都是用扎带,卫生好搞,散热好,不易藏小动物,

网友I:
今天蹲了一天接线,要命!

网友J:
配电箱门没有过线架很不好,粘贴快根本就粘不牢,过门线很容易就掉下来

网友K:
柜子很整齐

楼主:
设定限流2.5倍电压模式  启动不成功  拉倒  绝对不能按软启动器厂家要求的加大到8-10倍启动电流

网友E:
大手,你这个字能横过来麽?

网友L:
非常整齐

网友M:
漂亮啊,排列真整死

网友N:
回复 网友J:
我一直在找替代那种粘纸的小工具,粘纸时间长了总会掉。有没有推荐?

楼主:
这箱子做的好吗  大连正规厂家做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N:
只有焊接或者用螺丝固定在门上最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