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问题请教

楼主(2020-10-07):
现在有个项目上工控机系统是xp的。装的是wincc7.0版的。运行多年了。机器卡的不行了。想换新电脑。系统装win7或win10.那wincc也准备装7.3。旧项目能不能复制到新电脑上运行呢?想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项目上工控机系统是xp的。装的是wincc7.0版的。运行多年了。机器卡的不行了。想换新电脑。系统装win7或win10.那wincc也准备装7.3。旧项目能不能复制到新电脑上运行呢?想请指点一下。

1、WinCC V7的项目请使用高版本的WinCC中的项目移植功能。
2、WinCC V7.3不支持Win10系统。

网友B:
7.3在win7上安装过,可以运行,win10没装过。

网友C:
wincc 7.4在WIN10上可运行,我用的系统版本是MSDN上的enterprise_ltsc_2019_x64

网友D:
既然在XP上运行多年没有问题,如果硬件没有问题的话直接重新安装系统可以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