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事,电子齿怎么计算。

楼主(2020-10-07):
伺服通过齿轮同步带直连一个直径为99的皮带轮。皮带厚1mm
电子齿里面,我是设置直径为99还是101呢?
现在设置99 走位不准,绝对定位

楼主:
换一个思路,皮带轮如果是10mm。皮带厚50mm。感觉直径该设置位10+50*2?

网友A:
可以改大或者改小,测试看看嘛,
试试看

网友B:
你计算的是皮带外圈的行程,设在101试下;

网友C:
如果是算皮带的线速度,那就要算最外圈了

楼主:
现在设置的99,实际设置160mm,跑了166mm左右。
所以这个就很尴尬了。
因为是远程调试,所以不是像自己改参数就可以看效果,或者其它验证方式确认OK与否那么方便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每次看你的文字就感觉好累,眼睛时不时要往左边转,晃得厉害。

网友E: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安川伺服自带的软件,这个是向导.不用自己算,软件向导完成,挺方便的

网友F:
直接数齿数,同步轮上是有齿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呀???
感觉这个软件挺牛的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每次看你的文字就感觉好累,眼睛时不时要往左边转,晃得厉害。
哈哈...  太费眼!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这个靠谱,

但是是远程搞,

第一次把机械参数给错了.(伺服电机轴直联齿轮--链条---齿轮直联皮带轮.第一次没实物,给了齿轮大小,皮带轮大小,电子齿差了很远)
第二次把皮带轮参数给错了(外径实际只有94左右,给了99).

第三次...让他们机械帮忙看看同步轮齿数,然后测量这么多齿有多长.但是,木有消息了...哈哈哈

网友H(2021-01-26):
同步带有齿,应该想办法计算公称直径吧